碳纤+PLA混合H400机架

楼主(2018-04-28):
城市环境大机出门太不方便,折叠架子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架子连遥控刚好能装下笔记本包。
原来的版本除机臂碳管外全部用打印件,虽也炸过几次机但也没坏过件。
重量也还可以,不含电池整机重7百多克。碳纤部分加工连材料150元就搞定了,木有办法问了几家都差不多价格。
自制的好处是本成低,碳纤部分炸不坏,就算打印件摔坏也能马上修复。
上的naza飞控在十几平方米室内能操作自如,说真在这之前也飞过商品机架还不敢这么放肆,基本上一不小心就来各种炸。
个人觉得画图装机要比出门玩机来得有意思。
https://pan.baidu.com/s/1-An0gqNIUJytUAZH4Pm-Vg 密码:8qru

网友A:
450?大电机?6s电池?

网友:
可以改进下c固定方式,感觉还是螺丝限位方式比较好,3d打印久了容易磨砂或者变形之类,这样就产生缝隙,不过因为是打印的可以随时更换

网友:
之前有下载过你的第一版,很不错,因为个人原因改了电机座和轴距,脚架也改成可以折叠,也省了一部分空间来装云台

网友B:
这种3D打印件不可靠 尤其是低温 或者几年之后
在空中断了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大电机?6s电池?

400轴距,9045桨,dji2312电机,5000mah 3S,连电池刚好1KG.续航20分钟。
2018-04-20修改版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n0gqNIUJytUAZH4Pm-Vg 密码:8qr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3D打印件不可靠 尤其是低温 或者几年之后
在空中断了就完了

打印件实心填充结构体积小,炸过几次机都没摔坏过打印件,PLA缺点就是不耐温,别的都可以。

网友C:
我们抛去DIY本身带来的乐趣不说 ,目前还玩自组四轴航拍机的都是傻。无论在飞行性能,稳定性,性价比,便携。你有那一样能比得过大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抛去DIY本身带来的乐趣不说 ,目前还玩自组四轴航拍机的都是傻。无论在飞行性能,稳定性,性价比,便携 ...

大疆就不放生了  大疆就不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疆就不放生了大疆就不炸了

按概率来说,放生炸鸡绝对比你自组的要少好多。玩航拍机不就是追求稳定的拍出清晰的视频或者照片。又不是追求操作感。你觉得你能DIY出来高清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概率来说,放生炸鸡绝对比你自组的要少好多。玩航拍机不就是追求稳定的拍出清晰的视频或者照片。又不是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网友(2018-07-31):
引用 楼主:
400轴距,9045桨,dji2312电机,5000mah 3S,连电池刚好1KG.续航20分钟。
2018-04-20修改版下载
链接:htt ...

9045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