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应该发在哪。。。自改山悟。就看看

楼主(2018-04-29):
电机座和电调仓的改动。原来的很丑  平衡杆角度调节固定块。原来的很细。用久了裂开。我加强了
机身分三层。最上面飞控仓。罗盘。和GPS,中间是电池。最下面是云台。接收机。图传。数传。和声呐,飞控的USB口移到鸡鸡的屁眼上了。
鸡臂中间这个部分原来螺丝是看不到的。结构设计非常不合理。久了裂开。重新设计了。这样螺丝整个冒都是压稳的。应该不会裂开的了。
机头盖改了。原来很死板。现在改得有点像乌龟的头了。
正面看看山寨禅思X5.其实就是个鹰眼Q6
加高的脚架。配合山寨相机

网友A:
不错,我个人觉得变形的滑块和连接机臂的杆子包括机臂,我感觉加轴套之类

网友A:
受力部分和螺丝摩擦久了怕打印部分孔变大,我昨天全部加了镶嵌螺母

网友A:
你的外壳很好看,比原版好多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外壳很好看,比原版好多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下

壳。上次电脑硬盘挂彩。没有备份了。我也可惜。。后来换固态硬盘找不回文件了。
镶嵌螺母。有个缺点就是力气不能大。不然很容易脱落。一脱落。可能螺丝都拧不了了。我碰到过几次。。虽然丑点。但是外螺母更可靠。受力也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外壳很好看,比原版好多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下

而且。这个机壳配合改过的机架。你直接拿来作用是不行的。。
对了。变形结构最大的缺点是。鸡臂跟平衡拉杆并不平行。节点所组成的并非平行四边形。所以。不能一直保证电机角度。对于开源飞控来说。如果点击角度改变太大。飞控PID不能适应两个状态。会出现问题。
我之前就是。在地面起飞的时候还算稳定。但一起飞。变形以后。就很不稳定。所以我觉得。电机角度改变了。pid不适应了出问题了。所以我改了以后。平衡杆的安装位置我也改了。让电机不管变形还是不变形。都保持水平。起码基本水平。这样调好的PID能一直适应。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个人觉得变形的滑块和连接机臂的杆子包括机臂,我感觉加轴套之类

我原来没有用轴承。感觉还可以。现在鸡臂内部改了用轴承的。但是机身变得更重了。,这货拿来装逼玩下还行。说续航是没什么意义的了。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上次电脑硬盘挂彩。没有备份了。我也可惜。。后来换固态硬盘找不回文件了。
镶嵌螺母。有个缺点就是 ...

外壳应该不会这么碰撞,镶嵌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没有用轴承。感觉还可以。现在鸡臂内部改了用轴承的。但是机身变得更重了。,这货拿来装逼玩下还行 ...

玩这个之前可以不考虑续航了,就是看上那可以变形,现在我只希望可以飞个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个之前可以不考虑续航了,就是看上那可以变形,现在我只希望可以飞个10分钟

话说。DJI的也就十来分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个之前可以不考虑续航了,就是看上那可以变形,现在我只希望可以飞个10分钟

我也是。为了装B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部分和螺丝摩擦久了怕打印部分孔变大,我昨天全部加了镶嵌螺母

其实这货最严重的问题是。天线怎么搞。接收机天线。图传天线。数传天线。。。怎么放。放外面很不好看。放里面没空间也遮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DJI的也就十来分钟而已。。

心里好受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这货最严重的问题是。天线怎么搞。接收机天线。图传天线。数传天线。。。怎么放。放外面很不好看。放 ...

我准备接收机天线看看能不能放机臂里面,我图传是蘑菇的,外壳改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接收机天线看看能不能放机臂里面,我图传是蘑菇的,外壳改下就ok

鸡臂可是碳管。接收机天线放鸡臂里。你真会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鸡臂可是碳管。接收机天线放鸡臂里。你真会想啊。

我不是碳,我是PVC

楼主:
PVC就是那种水管咯?装上去。不行吧。不会软吗?抗扭不行吧?

楼主:
结果你的山悟试飞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果你的山悟试飞没有?

试飞了,就是电机不行,现在重新设计了一个38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飞了,就是电机不行,现在重新设计了一个380机架

重新设计380的小悟?好吧。期待你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设计380的小悟?好吧。期待你的设计

不是,是一个38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一个380机架

那么。意思是你放弃装逼的变形结构啦?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