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用L298N电机驱动控制有刷电机

楼主(2018-04-29):
图为淘宝随意载图,应该没有冒犯商家
本以为这模块直接用萝莉pn电调芯片直接控制一个电机,两片ic就能解决,最后通过查询,还真有点不现实,这l298模块直接用pn电调原固件的话  只用逻辑输入不能控制转速,蛋疼的是想要使用转速,就得利用上通道AB使能,才能控制!!也就是控制一个电机就得用上3个引脚,两个就得6个,想请问:哪位大神能帮忙做个驱动这模块的程序教程,,有没有人帮顶  来一个!!!

网友:
图上的“使能”不知什么意思,如果需要调速两个电机,最少5根线:两个电源,两个pwm,一个共地。没研究过萝莉控,用arduino的话,调用个servo库函数就能调速控制了。

网友:
上面的是两个电机分别调速,如果只需要两个电机同速的话,还能省一个pwm

网友:
逻辑通道接入pwm应该也是可以的,只是这种驱动效果就不保正好使

网友:
我做成功了,一个L298N加2个单片机就能控制2个电机调速

网友(2020-10-29):
我也有迷你L298N双桥驱动模块,但无奈不会arduino,跟L298N的码是差不多的,官网应该能找到可以用的码。烧进去应该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