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MASTER这款二轴云台调试软件怎么装不上

楼主(2018-04-29):
请大神指点:第一次提示缺少mingwm10.dll这个解决后。第二次安装提示缺少libgcc_dw2-1.zip也解决了。第三次打开安装提示“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_Z5qFreePv于动态连接库QtCore4.dll上”无法解决

网友A:
这不是咸鱼上100免调参的两轴云台吗?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

你也是这种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咸鱼上100免调参的两轴云台吗?

有调试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调试软件,

卖家提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提供的吗?

对,卖家提供的,卖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系统不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不适配

请问,怎么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不适配

换了几个电脑也是提示这些

网友B:
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不了

只能重新装系统吗?

网友D:
防毒和电脑管家软件关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卖家提供的,卖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是可以直接用吗,为什么还要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直接用吗,为什么还要调参?

用遥控器控制云台,俯仰角度很小反应还很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毒和电脑管家软件关了么?

杀毒软件都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杀毒软件都关了

关杀毒电脑管家,重新安装,记得用管理员模式安装。安装后用xp兼容模式试看看

网友D:
还有你可能数据库没装,等我回家,我拍下我电脑装的一些内容,你都给他装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可能数据库没装,等我回家,我拍下我电脑装的一些内容,你都给他装上看看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杀毒电脑管家,重新安装,记得用管理员模式安装。安装后用xp兼容模式试看看

试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

您好,有时间帮我发一下可以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有时间帮我发一下可以把?

你看下。主要是那些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主要是那些C+

在哪里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主要是那些C+

你好,这些在哪里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些在哪里看

就windows里面的控制面板里面系统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windows里面的控制面板里面系统程序

然后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怎么弄啊

买本windows入门书先

网友:
我也是这云台

网友E:
不能控制大角度,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控制大角度,烦

对,俯仰反应慢,角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控制大角度,烦

你找到解决办法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找到解决办法没

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俯仰反应慢,角度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

恩,我们都想办法解决,谁能解决互相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们都想办法解决,谁能解决互相分享一下

好,谁解决了通知对方,一起分享

网友E(2018-05-29):
有办法了,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们都想办法解决,谁能解决互相分享一下

可以了

楼主: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办法了,朋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的

刷2.2版本固件,用bgc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2.2版本固件,用bgc软件

我没那个固件和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2.2版本固件,用bgc软件

QQ522217669

网友:
引用 楼主:
QQ522217669

QQ,2050284338

网友F:
求问这个云台怎么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问这个云台怎么调参

重新刷个固件就好使了,我的也是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2019-12-13):
有飞控水平线要啥摄像头准心?搞不懂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