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8-04-29):
3s5200电池,有一块鼓包了,其余两块还挺好的,电压也正常,怎么把鼓包的那节修复一下,大神给出个主意

网友:
扎个洞把气放了,在放冰箱急冻室一晚上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电池放气,寿命不长了

网友:
鼓包了凑合用,别一扎就放烟花了

网友:
没的修 只能买新的 扎破放一段时间那电芯就没电了

网友:
修复不了,

网友:
千万别轧!没修复的价置!

网友:
拆了,做成2s电池。给小飞机用

网友:
鼓包没救,趁早处理掉。万一哪天在家里着火了,损失很大

网友:
放气后要把气孔封死,这样还能用一段时间,但容量会逐步变小。最好不要这样做,危险。还是3S改2S用吧,安全第一。

网友:
修复不了 电池鼓包就是报废了   更换也不行 因为 电池组 需要每块电池的内阻一样  换新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