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有一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楼主(2018-04-29):
如题,所有参数调整正确,解锁后,加油飞机会向一边倾斜,拉低油门,会发现前方右边电机会停转,或是转速较低,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调校准一下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

网友:
试试怠速调高点

网友:
重新校电调

网友:
在软件里做油门形成,单个做看看那个停转的电机输出和其他几个相差多少

网友:
重置飞控,默认参数下,再校准一下电调。如果这样不行,就是电调或者电机问题。我遇到过,便宜电调、电机一致性不好。

网友:
换dshot电调,不需要校准电调,以前一直用模拟信号的电调经常遇到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