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采集卡

楼主(2018-04-29):
采集卡连接手机正常 图传也正常就是手机不显示  手机上也显示连接正常也显示采集卡

网友:
需要OTG线,

楼主:
全部连接正常   我的是联发科的CPU  可能是CPU不支持

网友:
需要高通或者三星的 CPU

网友:
什么采集卡 一般卖家都有测试程序可以看你手机能不能支持

网友A:
换个软件试试,我用口袋fpv不行,用USB摄像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软件试试,我用口袋fpv不行,用USB摄像头就行

这样也可以 我去试试

网友:
接线问题,估计是没接gnd.

楼主:
接了也没用  这次好了搞得手机OTG坏了用不了了插U盘都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