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APM用18650失控问题

楼主(2018-04-29):
求助,之前用聚合物电池,很稳定,现在想续航长一点,自己做了个3s3p18650,用的是LG 10A,但是换了18650飞机受控性变差,定高忽高忽低,后来总是副翼向左失控,我以为是电压下降太快APM供电不足,加了一块电池单独供电,依然向左失控炸鸡,求分析改进方法谢谢。

网友:
重量变了要重新调参可能p太小了

网友:
重心还对吗

网友A:
用18650尽量用高电压的,聚合物是3s18650用4s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8650尽量用高电压的,聚合物是3s18650用4s最好,

大神,请教个问题,6s的可以用7s吗?电机受得了不呢?朗宇3508 380kv.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个问题,6s的可以用7s吗?电机受得了不呢?朗宇3508 380kv.谢谢了

额,我不是大神求助-APM用18650失控问题 电池,APM 作者:大爱猩猩 4755 ,你这么低kv电流不是很大, 压降不会太大的,用6s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我不是大神,你这么低kv电流不是很大, 压降不会太大的,用6s就行

谢谢你啦

网友(2021-01-05):
看帖学习,回帖加分。

网友:
上8s吧,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