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8-04-29):
我打算做一个翼展50cm的纸飞机,但是现在在电机和浆的大小上产生了疑惑,推荐的大多是空心杯,但是我自己想用无刷的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上手,不知道如果用新西达的话,型号选择还有桨叶电调还有电池的配置,求大神帮助

网友:
无刷也可以

网友A:
3寸桨 1105 6500kv 2s 500ma 200g推力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寸桨 1105 6500kv 2s 500ma 200g推力应该够了

我们比赛要在空中留四分钟,然后现在打算用5030的浆配新西达2100kv然后再加一个3s的电池,你觉得可行吗

网友:
我用1806和六寸桨  效果不错

网友B:
我翼展50的kt板f22,用2208.1400kv带5*5硬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反扭,横滚反向特别吃力,推重比接近2,轻松火箭爬升,1000电池留空5分钟以上,小飞机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一浪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翼展50的kt板f22,用2208.1400kv带5*5硬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反扭,横滚反向特别吃力,推重比接近2,轻松火 ...

可不可以加个微信聊聊,我现在很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加个微信聊聊,我现在很困惑

经验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没有捷径可走,别人的经验自己不见得套的上,举个例子,我说65翼展的扳机,2212 kv2200带6030非常好,你如果是xxd电机配xxd桨确实不错,但如果你要用的郎宇带6*3e的桨,满油就侧翻,并不好飞,不同的配置,不同的零件,甚至不同的装机顺序,结果可能都不一样,慢慢来吧,经验是积累出来的,没捷径可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比赛要在空中留四分钟,然后现在打算用5030的浆配新西达2100kv然后再加一个3s的电池,你觉得可行吗 ...

只要求飞4分钟什么配置都很容易达到,只要不浪,慢慢飘呗,机翼来点上反角,电池大点压住头就行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