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远的时候怎么看电压呢?

楼主(2018-04-29):
很多电压回传啥的飞行时不准啊,BB响飞远也听不见了,咋办,想不通大神们怎么飞远的?预计时间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安装osd啊,osd会显示飞机状态和电压等信息,另外还有的遥控器是带电压回传功能的,在遥控器上可以看到飞机上的电压

网友B:
图传有声音传送的呀!把BB响调好电压,听到响声就返航。我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
摄像头有带电压回传的,遥控器也有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osd啊,osd会显示飞机状态和电压等信息,另外还有的遥控器是带电压回传功能的,在遥控器上可以看到 ...

OSD不准的,飞行时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有声音传送的呀!把BB响调好电压,听到响声就返航。我每次都是这样,

我怎么没有想到?好方法,攒

网友:
osd回传电压+飞行手机估计。先测试悬停可以飞多久留下返航的时间就行了

网友:
一般远航前先在头顶盘旋测航时还有心里大概知道电流计和标准电压差多少,之后飞极限的时候都会留余地,比如总航程50km,执行任务只会飞40

网友:
楼上全是正解啊

网友:
你远飞不带个飞控啊,万一失控了怎么办

网友C:
用心感受电池电压的变化,坐到人机合一

网友:
没有感觉越飞越轻吗 电子也是有重量的

网友:
osd可以呀

网友:
我都是用OSD,把电流计校准好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心感受电池电压的变化,坐到人机合一

此乃正解也[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心感受电池电压的变化,坐到人机合一

人机合一就不会有那么多次炸鸡了

网友:
人机合一,厉害

网友:
根据OSD传回的信息查看啊 如果飞的太远 可以加增益天线 增加信号传输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叠加OSD可以回传电压!

嗯?啥意思?没有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