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8-04-29):
接收机的右下角的av接口我怎么接线,我是大白,什么都不懂的。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么 按 音频 视频 5V GND 这个顺序接呗

网友:
套件中没有配这个线 插头也不好找 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么 按 音频 视频 5V GND 这个顺序接呗

请问GND是接5v的负极吗?

网友:
GND就是负级的意思,也叫公用底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GND是接5v的负极吗?

这个当然。。。

网友:
音频 视频 5v  负极  你就接5v和负极   接视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了么 按 音频 视频 5V GND 这个顺序接呗

但是我接到那种倒车影像屏幕用不了呢?屏幕的板子有两对AV和GMD引脚的,接上去后没显示的?还是弄不明白怎么用这些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接到那种倒车影像屏幕用不了呢?屏幕的板子有两对AV和GMD引脚的,接上去后没显示的?还是弄不明白 ...

两路AV相互切换下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AV相互切换下试试呢

关键是接收机的gnd接板子av旁边的gnd还是接5V的负极?我都试过都没图像信号。

网友B(2018-09-28):
好象这个口是假的,插上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这个口是假的,插上无反应

我也这么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