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轴距的怎么调PID还是镜头有果冻怎么办……

楼主(2018-04-30):
想屎的心都有了,弄了好久了

网友:
配置呢?全靠猜吗?

网友:
嗯,有就有呗,又不是航拍。不就是个飞行记录吗。别太执着了

网友:
机架的共振

网友:
pid能解决所有问题吗?请问。

网友A:
果冻是你机身减震没做好 和PID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是你机身减震没做好 和PID关系不大

但是机架就那个位置是装镜头的啊,螺丝拧上去的,怎么减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机架就那个位置是装镜头的啊,螺丝拧上去的,怎么减震呢

给飞空座减震 不是给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