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模拟器崩溃,正版steam,win10系统,请大神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30):
如题,请大神帮个忙,没有百度到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助

网友A:
重装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下试试?

重装了2遍,不行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带开关的狗,将开关调到g4,如果不是,那将控制台调到g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带开关的狗,将开关调到g4,如果不是,那将控制台调到g4!

我还没有带狗,只是启动了模拟器,而且用的x9d,应该是直接数据线就可以

网友:
给你翻译一下:游戏崩溃了,崩溃报告在那个文件夹里,如果你能向开发者反馈的话就太棒了

网友C:
错误提示真的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提示真的无意义

真是没意义,服了大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