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炸机后油门行程的问题

楼主(2018-04-30):
之前炸鸡,炸坏了飞控,换了个新飞控。在BF设置时全部都设好。在油门行程方面滑块推到最高,通电只有飞控自检声音,电调没声。换了另一个电调也一样。这种情况怎样解决?电调协议用oneshot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

就是校准油门,电调不唱歌,只有飞控滴滴两声

网友B:
电机设置界面  右下角有个风险开关 打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设置界面  右下角有个风险开关 打开才行

打开试过了,已经按教程做的

网友:
是不是电调协议选择的不对

网友C:
电调协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协议是什么

oneshot125

网友B:
接电机没 没有电机 光电调是不会唱歌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机没 没有电机 光电调是不会唱歌的哦

全部焊上去了

网友D:
新版都可以看错误代码了 看你错误代码是什么
最近 其实6个月左右前到现在市场上有一批陀螺仪有问题的飞控 自检没法通过 油门拉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都可以看错误代码了 看你错误代码是什么
最近 其实6个月左右前到现在市场上有一批陀螺仪有问题的飞控  ...

显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