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设计是否可行?

楼主(2018-05-01):
可以不,欢迎讨论

网友:
垂直起降?

网友:
部分垂直电机的升力打到翼面上了,楼主注意下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A:
楼上说的是重点,可参考垂直起降固定翼,四个旋翼要伸出部分离开翼面,平飞时姿态靠什么控制,没有升降舵面,平飞电机矢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是重点,可参考垂直起降固定翼,四个旋翼要伸出部分离开翼面,平飞时姿态靠什么控制,没有升降舵面 ...

它的转向可以和四轴转向一样的方法,向前利用固定翼,向上利用四轴,左右利用四轴控制转向利用固定翼获得升力,可以吗

网友:
向上利用四轴没问题,但是四轴电机的布置是个问题,向下的气流有几乎一半打在机翼上,这样会不会导致上升推力不够 啊,前拉电机倒是没啥。

网友:
其实就是这种了 市场上有 还算比较成熟了 注意旋转结构

网友:
重心配得好可以飞,只是容易翻

网友:
这样不行的。作为多轴,机翼挡住螺旋桨的气流,还增加了上升阻力。作为固定翼,机身太短,飞机重心根本无法布置。怎么看你这机集成了所有飞行器的缺点啊。

网友:
楼上回答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