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充板充电池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18-05-01):
各位有经验的说下并充的原理呗

网友:
小弟來個不專業分享吧...
如有遺漏或是錯誤的...
還懇請各位前輩賜教...
首先要先了解何謂並充...
並充就是所謂的"並聯"充電...
藉由並充版將電池並連同步充電...
但是許多前輩並不建議使用並充版...
因為考量每顆電池的內阻差異...
會有過充的潛在風險存在...
同樣的這也是為何早期大容量電池會有所謂3S2P但現在卻少見了...
因為早期製程瓶頸...電池容量遠不及現在...
為了求得大容量所以只能用並聯的方式...
但是現在的技術比過去進步多了...
加上內阻差的疑慮...
自然3S2P...等並聯的就很少見了...
回歸主題...並充版依照小弟個人見解...儘量還是不要用...
若真要用...一定要更加謹慎小心用...
充電全程人千萬不要離開或是睡著...
希望大家都能玩得安全又開心

网友:
太满,多买几个艾斯特608,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一直用并充板,留下个位置看看

网友:
等大佬发言,好问题

网友:
并冲版最烦的是要容量一样 片数一样,最好品牌也一样的电池才能并冲,可是我们电池一路走来都是多种规格,最终我的并冲版成了我的充电延长线。

网友A:
没有影响,充电和电流有关!!!!!!!!!!!!

网友(2020-12-23):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充电和电流有关!!!!!!!!!!!!

问下大佬,我的1300,120c格氏,6块并充,电压选25.2,电流选1.3a「1c」,还是1.3*6=7.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