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1500mah 70c 90c需要用多大的安数充电,正常情况下

楼主(2018-05-02):
4S 1500mah 70c 90c需要用多大的安数充电,正常情况下

网友:
一般8a,急得时候12a也没问题,还得看充电器,用平衡头充最多6a,否则发热有安全隐患。

网友:
客服一般说1a

网友:
用电池容量的标准充电1500毫安也就是用1.5安的电流充电,这样对电池好,

网友:
我一般6a

网友:
最大10.5安没问题

网友:
常温下15A都没问题

网友:
我一般4A充电,建议不急的话,不要大电流!!!!!!!!!

网友A:
其实这种容量的电池一般不用超过2c也就是1.5x2 = 3A,其实你电流再大,到恒压充以后电流也会降下来,最后那部分还是快不了。

大电流只能维持到80%,后面20%你设的再大也会自动降下来。而平衡的时间一般也要10分钟左右,所以快充部分的时间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最终也就是15分钟充完还是20分钟充完的问题,我觉得这点提速不值得用一倍的充电电流牺牲电池寿命来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容量的电池一般不用超过2c也就是1.5x2 = 3A,其实你电流再大,到恒压充以后电流也会降下来,最后那 ...

是怎么个理

网友:
你用用308duo就知道什么 快充了,试过3s2200的电池,10多秒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