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806电机

楼主(2018-05-02):
请教大家,银燕1806电机2800kv上4s电池用3寸或者4寸的桨可以吗?谢谢

网友:
我的2204上了4s没问题,就是飞没有3s顺滑

网友:
好像。不行会烧

网友:
   可以  但是桨估计只能用3寸 或者更小

网友:
小马拉大车有烧的可能,不建议

网友:
没有试验过,4S电池应该是可以上的,但是用小桨应该会减小电机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