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可以用于固定翼吗

楼主(2018-05-02):
无刷f3飞控可以用于固定翼吗有没有人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怎么弄,能大体说一下嘛

网友:
好像不行吧。我试过,刷不进inav。

网友:
可以用,我的飞机都是f3或者f4飞控

网友:
可以 刷inav固件 还可以加gps

网友:
没问题的   ,,可以用

网友:
可以  六楼正解

网友:
刷inav固件,然后具体我就不知道了,没用过固定翼上面

网友:
八楼正解

网友:
我的f3 就刷了inav

网友:
可以的,论坛搜索 inav ,有教程的

网友:
进群去潜水学习

网友:
可以的,F3还支持pwm接收机

网友:
可以的 刷inav 没问题的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