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多协议遥控器

楼主(2018-05-02):
https://github.com/goebish/nrf24_multipro
支持下面的协议,自己DIY遥控器时可参考一下。

Protocol is selected with stick position at startup:
  • Rudder left + Aileron left = Bayang protocol with Silverware telemetry for OpenTX
  • Rudder right + Aileron right + Elevator down = EAchine E010, NiHui NH-010, JJRC H36 mini
  • Rudder right + Aileron right + Elevator up = FQ-777-124 Pocket Drone
  • Rudder right + Aileron left + Elevator up = CX-10 older red PCB/CX11/CX205/CX30, JXD389/391/393, SH6057/6043/6044/6046/6047, FY326Q7, WLToys v252 Pro/v343, XinXun X28/X30/X33/X39/X40
  • Rudder right + Aileron left + Elevator down = WLToys V930/931/939/966/977/988
  • Rudder right + Elevator down = HiSky RXs, HFP80, HCP80/100, FBL70/80/90/100, FF120, HMX120, WLToys v933/944/955
  • Rudder right + Elevator up = Syma X5C (older model), X2 ...
  • Rudder right + Aileron right = MJX X600
  • Rudder right + Aileron left = EAchine H8 mini 3D, JJRC H20/H22
  • Elevator down + Aileron left = Syma X5C-1/X11/X11C/X12
  • Elevator down + Aileron right = Attop YD-822/YD-829/YD-829C ...
  • Elevator up + Aileron right = EAchine H8(C) mini, BayangToys X6/X7/X9, JJRC JJ850, Floureon H101 ...
  • Elevator up + Aileron left = EAchine H7
  • Elevator up = WLToys V202/252/272, JXD 385/388, JJRC H6C, Yizhan Tarantula X6 ...
  • Elevator down = EAchine CG023/CG031/3D X4
  • Aileron left = Cheerson CX-10 green pcb
  • Aileron right = Cheerson CX-10 blue pcb & some newer red pcb, CX-10A, CX-10C, CX11, CX12, Floureon FX10, JJRC DHD D1
Last used protocol is automatically selected if stick is in neutral position.

网友A:
这个已经老旧了,不能支援新的协议,原作者也不再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老旧了,不能支援新的协议,原作者也不再关注。

作者是有一年多没更新了.

楼主:
自己还是可以玩玩的.
况且CF/BF里有接收端的驱动源码: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tree/master/src/main/rx
发送和接收都齐了.

网友A:
我认识开发者,是法国人,这些协议是取自 Deviation 论坛;当中亦有不少是他本人破解的,他比较熟悉 nRF24L01、XN297 及 A7105。他本来是有售卖自制的 nRF24L01 模块,但因为开源所以给其他网店抄袭,加上协议的选择是根据摇杆位置决定,若不取消旧协议就没位置加入新的。再者现在的玩具多采用 RF 和 MCU 二合一的芯片,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用逻辑分析仪破解 SPI 信号,而且新协议亦愈来愈多,他本人也就将这项目搁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识开发者,是法国人,这些协议是取自 Deviation 论坛;当中亦有不少是他本人破解的,他比较熟悉 nRF24L ...

原来如此,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