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450起飞问题

楼主(2018-05-02):
自己组的450起飞重量没算
3508的电机1108的浆
6s 5200 25c电池图传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个原因就是起飞的时候油门要到50%左右才能离地一离地立马就飞的很高(场地为小区篮球场,无人情况下练习起飞降落)起飞模式apm自稳模式
很难操控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受打击已经炸鸡几次都是飞的太高无法控制)
怎么才能做到温柔起飞不会起飞之后就离地很高?求指教
TRX6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受,心情很受打击

网友B:
飞控的PID没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动力配置错误,3508电机上F450,震动会很大,反扭也会很大,普通的F450,2212kv900左右电机,9寸桨,3S22 ...

定高模式可以起飞吗?问题就是起飞飞的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的PID没调好吧!

没调过p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调过pid

也要看摇控的油门曲线,跟电调是否校准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要看摇控的油门曲线,跟电调是否校准正确

油门曲线?
电调有调校过

网友D:
3508 电机1108的浆 6s 5200
这奇葩的配置 换机架 这配置至少要13寸以上的桨 飞机重量要够 至少2kg左右
调pid和油门曲线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动力配置错误,3508电机上F450,震动会很大,反扭也会很大,普通的F450,2212kv900左右电机,9寸桨,3S22 ...

正解!点到好处!厉害

网友E:
应该是pi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pid的问题

pid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08 电机1108的浆 6s 5200
这奇葩的配置 换机架 这配置至少要13寸以上的桨 飞机重量要够 至少2kg左右
调pi ...

kv为6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