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共享个最优配置吧。

楼主(2018-05-02):
下图是我数传的默认配置。有大神解释一下那些名词么?空速 最大窗口,另外流量控制用硬件打钩合适不?有什么利弊?另外问下,我是500mw的功率,为什么那个只能选20db(100mw)?

网友A:
20 没问题 真500mW就是500mW 但是市场上大量假的 只有100mW
流量控制要cst rts要接
ID要改 地面控制要一样的 主要是要和别人不一样
其他不要改
市场上支持加密的没几种 AES别想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 没问题 真500mW就是500mW 但是市场上大量假的 只有100mW
流量控制要cst rts要接
ID要改 地面控制要一样 ...

市场上有没有工业改或者专业的数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