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电调滴滴滴无法继续

楼主(2018-05-03):
本人小白一枚请各位大神帮助诊断一下这是怎么了,没办法校准油门行程!插电发出 多来眯后滴 滴 滴 一直这样响滴滴声间隔2秒左右,请问大家这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油门最高上电,听到多来米后第一声滴时油门打到最下。

网友B:
电调这个声音说明你的油门位置不对。如果你是乐迪的控,请把油门通道反向。乐迪的遥控器油门通道是TM反的。我擦

网友C:
再说买新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说买新电调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这个声音说明你的油门位置不对。如果你是乐迪的控,请把油门通道反向。乐迪的遥控器油门通道是TM反的。 ...

是华科尔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高上电,听到多来米后第一声滴时油门打到最下。

试过不行

网友:
油门反向不行?你这个声音明明就是最大油门时进去电调设置啊!或者说校准下遥控器的摇杆!不过我有一次是插错了通道了!你也得检查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我逐一检查

网友D(2018-06-06):
我也遇到这类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类问题了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在线等人回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