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雨燕摄像头能接osd吗?

楼主(2018-05-03):
各位论坛里的大神,请问这款雨燕摄像头能接osd吗?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就是不知道怎么接,可能是教程看的太少了

网友:
OSD的功能是把飞控过来的参数。叠加到摄像头的画面。输出给图传用于地面接收。。。
这么说你还能不明白的话。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B:
这个OSD不是飞控的osd。这个是调节摄像头参数的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OSD不是飞控的osd。这个是调节摄像头参数的osd。

哦!明白了

网友:
摄像头>osd>飞控>图传  大概就是这意思

网友C:
这个摄像头没有OSD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摄像头没有OSD输出

知道,多谢

网友:
fox的也os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