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接收机哪个好点

楼主(2018-05-03):
这个接收机和X8R区别在哪,哪个好点

网友:
区别是。一个大一个小。天线。功率应该也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距离有区别应该。。然后X8R应该是带PWM输出。而这种迷你接受一般都是PPM活着BUS输出

网友A:
这种迷你接收机一般是配合空心杯或者穿越机使用。大的航拍机。固定翼一般不会用这种迷你接收。因为距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迷你接收机一般是配合空心杯或者穿越机使用。大的航拍机。固定翼一般不会用这种迷你接收。因为距离的原 ...

x8R穿越机能用不

网友:
不懂啊,没用过

网友:
能用是能用。但是。穿越机飞控一般都是PPM或者BUS输入的。就算接收机带PPM或者BUS输出。但是考虑到重量和空间限制。一般都会优先考虑迷你接收机的。

网友:
           不能太大了

网友B:
果断R-XSR啊 还用考虑么

网友C:
双天线那个

网友:
这种接收机绝大多数接收的距离在600--1000米这样!!!!!!!!!!!

网友:
双接收是否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R-XSR啊 还用考虑么

xm和xSR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天线那个

XM和XSR都是双天线,不知道用哪个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XM和XSR都是双天线,不知道用哪个好了

带回传的好

网友:
x9d建议xm+和rxsr 这两个。rxsr待回传预算高选他

网友:
看你怎么用

网友:
大的航拍机。固定翼一般不会用这种迷你接收。因为距离的原因

网友:
就在咸鱼去买35的接收机。型号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回传的好

接收机回传是回传的什么

网友:
越贵的越好!!!!!!!!!!!!!!

楼主:
接收机的回传回传的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R-XSR啊 还用考虑么

今天才知道有R-XSR,一直以为只有XM XM

网友:
XM+ 没有虚标 带RSSI 信号 1.5KM 玩个穿越要多远呀 完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