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EER 摄像头的OSD电压显示

楼主(2018-05-04):
今天到外面首飞了,还好,炸得不是很严重  。发现了几个问题,FOXEER MICRO 弹弓摄像头的电压OSD显示的12.3V,全程没有变化,才发现原来焊接的是12V的接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摄像头的OSD显示4S电池的工作电压?例如16.4V~15.1V

网友:
焊接在电池电调口

网友A:
哈哈,我也是刚解决这个问题。分电板的输出可以选择,5v,12v和vcc.vcc就是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是刚解决这个问题。分电板的输出可以选择,5v,12v和vcc.vcc就是电源电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是刚解决这个问题。分电板的输出可以选择,5v,12v和vcc.vcc就是电源电压

分电板并没有VCC接口

网友:
我好像也有这类摄像头但一直都没有用这个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电板并没有VCC接口

什么分电板?

网友:
焊在电池输入焊点上

网友:
电池检测线接电源输入就行了

楼主:
好的  已经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已经解决

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

接在了电池连接处

网友:
。。。没好好看说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