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哪款飞控的OSD界面?

楼主(2018-05-04):
这是哪款飞控的OSD界面,很多飞控的OSD姿态都是在右下角,市面上哪些飞控的OSD界面有类似这种姿态显示的,像战斗机的HUD一样,麻烦大家告知一下,谢谢啦!

网友:
osd简单清晰最好

网友:
这就是mp地面站,你要买个一千多的模块才有有些功能

网友A:
这是APM PIX 用的MP地面站OSD功能,在电脑端运行地面站软件通过采集卡(采集卡支持AV信号输入,采集卡信号输入接图传信号输出)实现画面显示并叠加OSD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PM PIX 用的MP地面站OSD功能,在电脑端运行地面站软件通过采集卡(采集卡支持AV信号输入,采集卡信号 ...

谢谢啦,解释的好详细,那请问有没有闭源商品控有类似这种姿态仪界面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解释的好详细,那请问有没有闭源商品控有类似这种姿态仪界面的呢

那得好好找找,只有类似纵横科技那样有自己研发飞控配的地面有相同界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