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飞行问题,发表下大神们的经验,谢谢了

楼主(2018-05-04):
为了防止飞丢,在飞机下系上鱼线,怎么系不容易缠到浆上呢?还有小蚁怎么用AV线和图传焊接,求教了,谢谢,在问下,图传有音频,怎么接麦克风?

网友A:
额,蛋疼是吧搞鱼线怕丢机就不要玩咯,小蚁连接图传只需要接到图传信号线和负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蛋疼是吧搞鱼线怕丢机就不要玩咯,小蚁连接图传只需要接到图传信号线和负极就行了

新手嘛,飞熟了再不系鱼线呗,关键是小蚁用AV线接数传能不能穿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嘛,飞熟了再不系鱼线呗,关键是小蚁用AV线接数传能不能穿声音?

运动相机可以,但是鱼线真的没必要,多此一举

网友B:
绑鱼线肯定是一个炸鸡隐患,建议还是去了吧!

网友:
选一个熟悉的地方,不要作就好。

网友:
没必要,不要飞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绑鱼线肯定是一个炸鸡隐患,建议还是去了吧!

想着飞远的,第一次飞远,炸鸡也比丢了好嘛,关键旁边有河

网友:
这想法好独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看到过某位大神测试pix飞控,就是用绳子绑住试飞的

我调试飞机一直这么干  ,尤其测试失控返航的时候

网友:
楼主还是建议测试的时候绑一下,等各项功能测试没问题就松绑吧。另外,我测试的时候会在距离飞机一米多的线上绑一个重物,防止线缠绕电机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奇特,多旋翼栓在脚架哦,固定翼栓在机翼翼尖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着飞远的,第一次飞远,炸鸡也比丢了好嘛,关键旁边有河

额,没必要,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