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福斯接受的空心杯飞控EachiF3试做通过

楼主(2018-05-04):
集成福斯接受的空心杯飞控EachiF3试做通过,效果不错,喜欢的可以做

网友:
有设备就是屌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

网友:
华坑飘过

网友:
这个是怎么对频的, 短接bind两个焊盘然后上电吗?

网友:
这不是管爷么

网友:
厉害这个快已经打样回来,支持支持。

网友:
       这个貌似是stm32f103把 不是f3芯片

网友:
大佬,有时间做个教程吧

网友:
板子上集成的富斯接收机不用程序吗?

网友:
已经去淘宝打板了

网友A:
大佬,bf固件我在官网找到了,我问一下,这个板子不是集成了fs的接收机吗,那么fs的接收机需要固件吗?

网友B:
做个教程吧,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bf固件我在官网找到了,我问一下,这个板子不是集成了fs的接收机吗,那么fs的接收机需要固件吗?

不需要,bf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教程吧,哪能买到?

板子原件除了单片机和陀螺仪有富余,想搞的可以密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bf自带

谢谢,已经懂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8-06-14):
建议封装做大一点,或者贴片机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做无刷的吗

已改无刷,正在使用。

网友(2018-08-27):
这个很厉害啊。
路过帮顶了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
路过帮顶了。有pcb卖吗

网友(2018-10-10):
大师,怎么我去打板就要8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