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测电机或者电调的功率的?

楼主(2018-05-05):
有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推荐?高校做项目需要定量地知道电机或电调的功率,包括电压电流。想知道专业点的怎么测这些参数吗?有什么仪器推荐吗?最好精度能高点。

网友:
万用表不是吗?想要精度高点就找高点的

网友:
既然高校肯定方法和仪器更多。

网友:
万用表+1
实验室用的那种DC电压也可以
高校做项目不会连这都不懂吧

网友:
万用表!!!!简单实用

网友:
电流计啊,电流及电压计

网友:
玩電機...功率計應該算是基本的配備喔

网友:
电压X电流=功率。自己找设备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