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通电后,电源灯不亮了

楼主(2018-05-05):
之前正常的,重新刷了固件,一直刷不上,就出现电源灯不亮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要么烧了。要么USB口或者线有问题。

网友:
电池供电灯也不亮吗?

楼主:
其它指示灯都正常的,就中间大的那个主指示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烧了。要么USB口或者线有问题。

直接接电源灯也不亮,不会烧了吧

网友:
直接用别的固件再刷一下就行,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