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图传一起接收

楼主(2018-05-06):
飞鱼地面站手机连接数传后看到一个小黑框,那个小黑框就是视频用的,手里有数传图传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做一下,让手机同时接收图传和数传。

材料
数传,图传,OTG线,两条数据线,HUB集线器

我随便找了个盒子,打上孔,留天线接孔
由于盒子外壳有点厚,我打了沉孔。
安上图传数传看看
然后准备接线,先看看怎么接,我只接了数传试试
现在先把OTG线和两条数据线的USB头剪掉,不要了,
现在就把HUB拆开,把USB接口取掉,把上边的USB线也取掉,不要了。
把OTG线,焊接到HUB的USB线的位置,一般线有四根,红,黑,白。绿,
把两条USB线也焊接好
现在基本上完成了,最后,套上热缩管
把两条数据线分别接上图传数传,开个孔让OTG线头出来
接上手机看看数传灯亮了
我图传是牛牛FPV如何是一般的图传接收是不能链接手机,需要再接个,免驱动视频采集卡,

盖上盖看看效果
好久还行就是太浪费盒子了,这个做出来体积很小的。,有想法的也可以放在遥控器里,带出去飞飞机很方便,,,,下面我找了个手机夹安在盒子上。
再来个截图
数传图传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谢啦,这么迟还不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蓝牙数传不更好?otg只接图传不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我是没有蓝牙数传啦做了个这个

网友B:
两个一起用电压够吗

网友C:
您用的是视频采集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用的是视频采集卡吗

不是的,我图传是买牛牛航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图传是买牛牛航模的

图传跟数传接到的一块的那个模块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一起用电压够吗

我测过,我手机USB输出的电压5.1V两个一起接上4.9几V,电压力应该够,就是手机电用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跟数传接到的一块的那个模块是什么?

HUB

网友C:
引用 楼主:
HUB

牛牛的那个图传是自带了视频采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牛的那个图传是自带了视频采集吗?

是的,直接用配的OTG线接图传和手机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用配的OTG线接图传和手机就可以用

哦哦好的

网友D:
那个牛牛不是不需要按钮搜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牛牛不是不需要按钮搜索吗

对,先把视频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先把视频搜好,

你把它全封在里了,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