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才开始玩,问一下cc3d调好了,但接

楼主(2018-05-06):
新手才开始玩,问一下cc3d调好了,但接受机和遥控器没匹配上,我就从电脑上拔下来了,在连蓝灯就不亮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啥意思,什么蓝灯不亮了,飞控还是接收机

网友B:
我也是,我是烧写固件的时候拔了,应该要重新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我是烧写固件的时候拔了,应该要重新刷固件

用什么重新烧写固件啊,我几乎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什么蓝灯不亮了,飞控还是接收机

cc3d飞控蓝灯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重新烧写固件啊,我几乎都不懂

不会,哈,请教下大神们吧

网友:
接收机和遥控器没有对上频吗?

网友:
灯不亮,看地面站能链接吗

网友:
直接拔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你用电池通电试下

网友C:
如果是op固件的话,打开地面站,点右上角绿色方块,按提示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op固件的话,打开地面站,点右上角绿色方块,按提示操作即可

现在连电脑上 电脑识别不出来 怎么办 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