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手机地面站】最好用的穿越机手机地面站

楼主(2018-05-06):
最好用的手机地面站

电脑地面站站的所有功能都有

安卓和iphone都能用

安卓用户可以通过蓝牙和otg两种模式连接

苹果用户只能通过蓝牙模块进行连接

官方下载地址

楼主:
这个是最新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WOao7JRmrrOChjt2ihBig 密码:o8pf

网友(2020-11-03):
手机地面站可以进行遥控器校准吗

网友(2018-05-28):
没中午吗?

网友:
我的手机支持OTG,也连不上,手札是需要装驱动么

网友A:
iphone杯具了,木有蓝牙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杯具了,木有蓝牙适配器

可以在淘宝上买,直接搜speedybe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淘宝上买,直接搜speedybee

谢谢你啦!!!

网友:
这个软件 JB在U管上都推荐了
但是需要接蓝牙 已经是硬伤了。。。。。。
OSD可调 opentx可调

网友B:
嗯我的安卓不支持OTG  蓝牙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的安卓不支持OTG蓝牙咋用

蓝牙要4.0的,买个4.0模块就行,接一个空余端口,端口和蓝牙模块波特率都改19200就能连上

网友:
好东西,调试好就不用总调pid了吧

网友C:
我的怎么连接不上,我用的是OTG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怎么连接不上,我用的是OTG线

可能是因为你的手机不支持otg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因为你的手机不支持otg

弄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安卓的怎么接蓝牙

网友:
inav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