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助,求助

楼主(2018-05-06):
新人攒第一台穿越机。因为好奇加手笨,将图上两点直接镊子一夹,接了电池,有火花,然后调参时,电机就只能整体控制转动了,不能单个转。前辈们指点下吧,是不是这块飞控就完了?

网友A:
基本常识这个是正负极 。会短路的。板子换一块吧,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常识这个是正负极 。会短路的。板子换一块吧,安全。

好奇害死猫,想试一下短路的效果,谢谢了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害死猫,想试一下短路的效果,谢谢了前辈

好想法 。够胆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奇害死猫,想试一下短路的效果,谢谢了前辈

还有这操作?!不知道你对家里插座上的两个孔有没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操作?!不知道你对家里插座上的两个孔有没有兴趣

网友:
其实插座那俩孔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那是正负极  当然有火花

网友:
换个板子吧,省着损失整个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短路那两个点,按说不会损坏飞控的。

我再接着弄一下

网友:
正负极当然会短路

网友:
看看电路板是不是断路了,找到地方,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