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APM2.8的调参软件

楼主(2018-05-06):
(图片)

网友A:
为什么不去官方网下一个。。。快速便捷。下个1330的。兼容好,APM不用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去官方网下一个。。。快速便捷。下个1330的。兼容好,APM不用最新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apm飞控的话,不要用最新版的调参软件,用老版本的比较好,

请问我地面站上午调试都能连接,下午点击连接飞控先是连接上了,紧接着自己又断开了,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