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eedybee如何修改默认波特率?

楼主(2018-05-06):
请教有模友使用过这款speedybee蓝牙调参模块么,它的默认波特率是19200,请问如何修改这个波特率?

-------- update --------
我尝试了用PC直连模块,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T指令。
单独发送AT可以正常返回OK,说明连接应该没问题;
但是发送其他的一些AT指令都只会返回AT+ERR=2。

是AT指令不对呢,还是说需要通过特定的串口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通过AT指令来修改吗,查到的AT指令试了一下都不行

对,我的模块是这样设置的”AT+BAUD8回车“设波特率115200,

你的模块得查一下模块说明

楼主:
对,改好了,AT+BAUD=4时对应115200波特率

网友:
现在改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800。。。这个波特率好少见

对啊,所以我刚才试波特率的时候根本没试到过这个,因为一般串口助手都不会有这个波特率。
然后我又没去对官网的波特率说明,我以为用的都是常见的波特率。。。

网友A:
28800。。。这个波特率好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半句话被屏蔽了?这样的话只能试了,可能是他们不想用户乱改所以特别设置了命令。

确实,厂商不太想用户乱改。但是这个应该是普通的需求,用蓝牙串口模块经常会需要修改波特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上了,=8时被改成了28800。

你后半句话被屏蔽了?这样的话只能试了,可能是他们不想用户乱改所以特别设置了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遭遇感到抱歉。。。

连上了,=8时被改成了2880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再多试几遍,不行的话,我记得可以通过硬件方法重置

对你的遭遇感到抱歉。。。

网友:
你用的是speedybee吗,它用的是贴片封装,引脚没引出,改不了

网友:
用串口下载器连电脑,电脑用串口助手软件发送at命令改波特率,可以看泡泡老师的蓝牙设置教程参考,不过这是蓝牙4.0的,命令稍微不一样

网友:
每次飞行都需要调pid吗

楼主:
有这一个模块的AT指令手册吗?

网友B:
这个我试过了,用ble模块就可以连上,我用了一个cc2540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一个模块的AT指令手册吗?

淘宝的卖4.0模块都有资料,或者百度

网友A:
话说为什么要改波特率,你改了就用不了ap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试过了,用ble模块就可以连上,我用了一个cc2540模块

是通过AT指令来修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的卖4.0模块都有资料,或者百度

用通过AT指令来修改吗,查到的AT指令试了一下都不行

网友A:
4.0的at命令要注意加换行符,就是结尾要加enter

网友A:
你再试试看,先输at会不会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为什么要改波特率,你改了就用不了app了。

这个波特率只跟飞控的设置有关吧,比如飞控的UART1设置成115200,相应的连接的蓝牙模块也要使用115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波特率只跟飞控的设置有关吧,比如飞控的UART1设置成115200,相应的连接的蓝牙模块也要使用115200 ...

你把uart1改19200,以后usb连都要改19200,我的做法是开uart2,改uart2为19200,开uart2的msp

网友:
speedbee这个app只能连19200的蓝牙

网友A:
你是不是只打了at+baud,没加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的at命令要注意加换行符,就是结尾要加enter

嗯,有加。不然单独发AT,也不会返回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试试看,先输at会不会回复

有的,单独发AT会回复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单独发AT会回复OK。

你试试at+name,最好手动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只打了at+baud,没加数字?

完蛋,我发了AT+BAUD=8之后,现在用啥波特率都连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蛋,我发了AT+BAUD=8之后,现在用啥波特率都连不上了

它有回复这个吗
+baud=8
ok

网友:
换115200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at+name,最好手动输

刚才发了AT+BAUD=8之后,回复了一串乱码。然后现在用啥波特率都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有回复这个吗
+baud=8
ok

回复的是一串乱码
_=?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的是一串乱码
_=?

这。。。我只能说多试几遍了
我之前设置的时候返回的就是正常的,你重新上电再试试19200或者115200两个可不可以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只能说多试几遍了
我之前设置的时候返回的就是正常的,你重新上电再试试19200或者115200两个可 ...

我可能是误操作,发了AT+BAUD=8,而不是AT+BAUD8。难道是这个导致波特率设的不对了?照理多了一个=号应该返回错误吧

网友:
就是要加=的

楼主:
我看百度到的一些资料上是不加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百度到的一些资料上是不加的吧

记错了,是不加

楼主:
是的,目前好像是GG思密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好像是GG思密达了[

你再多试几遍,不行的话,我记得可以通过硬件方法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多试几遍,不行的话,我记得可以通过硬件方法重置

试了很多次,确实不行。请教硬件方法是咋样的,有什么链接可以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