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leanflight 调参

楼主(2018-05-06):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升级了固件就好了.

网友A:
固件与地面站版本不匹配

网友:
直接用BF先刷固件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与地面站版本不匹配

地面站的版本在哪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