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OMINIBUS F4飞控如何连接fr.sky X4R SB的S.port端口。

楼主(2018-05-06):
请教各位OMINIBUS F4飞控如何连接fr.sky X4R SB的S.port端口。调参软件里又怎么设置?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带Smart port,全双工双向遥测传输。请问:能把F3飞控的电压回传吗?是不是SPORT接飞控?怎样接?这个SPORT到底是什么鬼?除了能升级固件外,是不是可以看做一个通用的数据端口,接飞控等任何设备,交换信息,并把信息回传到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带Smart port,全双工双向遥测传输。请问:能把F3飞控的电压回传吗?是不是SPORT接飞控?怎样 ...

S.port是半双工通信,接飞控的TX不过要用非反相的s.port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是带Smart port,全双工双向遥测传输。请问:能把F3飞控的电压回传吗?是不是SPORT接飞控?怎样 ...

Sport 就是回传接口,不仅能回传电压,飞控的很多信息都能接收并显示,还能调节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