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18-05-07):
摄像头之前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打开遥控解锁以后屏幕就没画面了,解锁之后电机怠速旋转,从这儿以后不管遥控解不解锁都没有画面了,请问是哪儿的原因?(摄像头和图传一起接分电板的12v,信号线直接接在一起)而且我换了一个摄像头发现屏幕有画面,图传接收一切正常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第二个摄像头接上的时候,遥控解锁电机怠速旋转,屏幕还是有很大的干扰,差点没画面了,我赶紧关控以后等了一会,再次打开遥控屏幕上就没有干扰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也是这个摄像头,返厂了很多次。

网友:
换个其他的摄像头试试,或者解锁后你测量一下给摄像头供电电压是不是在摄像头工作范围

网友:
应该是电压问题

网友A:
用什么供电?什么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供电?什么图传?

用分电板上12v的供电,图传和摄像头都接在一起,信号线直接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