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圈圈机瞎搞加装夜航灯

楼主(2018-05-07):
目测穿越照明是不足的,纯粹为了飞行逼格,没空实飞。

网友A:
这种灯珠用在航模上多少瓦合适,需要接什么东西才可以连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用在航模上多少瓦合适,需要接什么东西才可以连接电池

我用的1W,1S电池的话串个电阻就好了,但是这样LED没有散热器,可能光衰大寿命短。

网友B:
创意不错 不过挺耗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不错 不过挺耗电的吧

1W有多少功耗算得到,对于本来就只飞三四分钟的小穿越,区别不大。

网友:
炠在电调上

网友:
蠻不錯的,頂一下!

网友:
上视频更好!!!!!!!!!!!!!!!!!!!

网友C:
还是上成品航灯吧,效果第一

网友D:
这样光线比较散,加个小罩子聚光

网友E:
比较费电

网友:
好电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创意不错,成品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光线比较散,加个小罩子聚光

建议不错,但是空心杯实在不能再加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费电

算耗电比率吧,本来就飞三四分钟的东西,1w耗不了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上成品航灯吧,效果第一

没见过空心杯能用什么成品航灯

网友:
晚上灯光就可以了。

网友F:
那个是多大电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多大电阻呀

10欧而已

网友:
装个小的散热器,我就是这么弄的。卖灯珠的一般都有卖,还有导热硅脂

网友(2018-06-06):
诚心请教楼主和各位模友,空心杯只有接数据线飞控才有反应,只接电源没反应,电池换了几块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