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提示检查磁场 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07):
飞控链接电脑后提示检查磁场  从新校准罗盘后 在地面站能解锁   插上电池  校准油门   然后解锁就解不开  从新连接电脑地面站 又提示检查磁场

网友A:
外罗盘的话。罗盘必须固定好。内罗盘的话。飞控必须固定好。如果校准的时候跟解锁的时候偏差太大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罗盘的话。罗盘必须固定好。内罗盘的话。飞控必须固定好。如果校准的时候跟解锁的时候偏差太大就不行 ...

校准完了  地面站能解锁  飞控断电  在上电  在地面站还是提示检查磁场   测试无数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9-05-09):
用的内罗盘还是外罗盘或者都用了????    注意 安装位置  防止干扰  如果都用了  可以分别禁用掉一个看看  有可能罗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