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P地面站现在能连接服务器下载固件吗?

楼主(2018-05-07):
有一段时间没用MP地面站了,最近想更像固件,但是查看固件提示错误,是不能连接服务器了吗?之前都是好用的呀。需要翻墙才能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的支持pix, apm用老版本。

我用的是pix,主要是下载固件连接不上服务器,是需要下载最新版的mp地面站还是需要翻墙才能下载?而且下载固件的网页也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地面站就是那样,第一,换一个版本的地面站,第二把地面站的语言改成英文。然后就行了。这个情况我也 ...

改英文我试了,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官网网址多少,我去官网下个最新版的试试

网友B:
这个固件有什么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有什么优点吗

不知道更像了什么,就是新淘了一个pix,重新刷一下固件

网友:
一直可以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