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不能解锁 求助

楼主(2018-05-08):
总是提示检查磁场  各种测试  已经疯掉了  求帮忙 在线等

网友:
换零件 。排除法。先确定问题是什么才能有解决办法

网友:
相信我 。排除法是最直接暴力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直接把prearm check 调成0
我都这样飞

网友:
设备全下了,试试能解锁吗

楼主:
各种方法都实验了   都不行    从新校准罗盘  完事能解锁  只要断电重新上  就还是老样子
刷固件  校准   就差换罗盘了   可是没有多余的罗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prearm check 调成0
我都这样飞

怎么调   老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是 外置罗盘故障  拆除罗盘 用内置罗盘  故障消除    更换外置罗盘

网友:
检查下gps罗盘插头

网友:
GPS上面得箭头在软件中和现实中北方要一致,还有前面的模友说的如果你都湿了还不行,可能和当地磁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