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8-05-08):
模友们,电池不耐用了,怎么恢复一下,才循环了不到十次,求模友支招

网友A:
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过充过放。循环多少次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你充电怎么充的。有没有用平衡充。还有。平衡充的质量怎么样。有没有做到平衡电压的效果。还有。充满了用万用表测量过没有。是否真的充满达到4.2V了?高压电芯的话。应该是4.35吧。好像。。我用平衡充。很多时候只能冲到4V。如果要真正充满。。我只能用手机万能充。单独每个电芯充到4.35左右才能真正充满。

网友:
不过问题是手机万能充的电流300MA而已。。非常慢

网友B:
是不是过放过了,用a6充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过充过放。循环多少次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你充电怎么充的。有没有用平衡充。还有。平衡 ...

怎么单独每个电池芯单独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单独每个电池芯单独充啊?

手机万能充用那种自动识别正负极的啊。然后。触点压在平衡头相邻的两个触点上。亮灯。插电就可以了。这样单独充电是绝对充满的。我测过。高压电芯直接可以冲到4.3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万能充用那种自动识别正负极的啊。然后。触点压在平衡头相邻的两个触点上。亮灯。插电就可以了。这样 ...

这样不危险吗?有图片参考吗?

网友:
把电放掉,放进冰箱冷冻一晚,第二天自然解冻,然后再充满,容量会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危险吗?有图片参考吗?

我都干过。有什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过放过了,用a6充试试

没过放,用的b6ac

网友:
电池修复电也是虚的,我的就修复过

网友:
放冰箱一晚上

网友:
电池不耐用,循环十次就不行了?要么你过放了,要么你充电器不行。
B6这玩意坏电池的。
用A6A9吧,截止电压精确的一比,虽然是三无产品,但是质量口碑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