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8-05-08):
Apm每次开机都要校准电调而且推方向摇杆没有用。

楼主:
这可咋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pix

已经没钱换pix了,只有这个a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没钱换pix了,只有这个apm

换固件,再不行就换个地面站,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调,还是没用就只能换或者等大神了

网友B:
以前是这样吗?找一个调试好的对比一下看看是飞控板的原因,还是调试的原因,我的飞控板刚返厂,厂家说飞控编码错误导致飞控使用不正常,厂家会重新写入编码,自身经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这样吗?找一个调试好的对比一下看看是飞控板的原因,还是调试的原因,我的飞控板刚返厂,厂家说飞控 ...

之前也没这样啊。。。

楼主:
大致就是,怎么校准遥控器都提示遥控器未校准

网友C:
不要图便宜,买质量不好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图便宜,买质量不好的产品。

我也不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固件,再不行就换个地面站,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调,还是没用就只能换或者等大神了

apm2.8的最新固件是啥

网友D:
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遥控器?

mc6a遥控器

网友E:
换个pix 现在apm四轴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pix 现在apm四轴有点吃力

那apm现在适合飞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apm现在适合飞什么。,,

固定翼。

网友F:
这个飞行器用什么APP呀?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2018-06-15):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行器用什么APP呀?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飞鱼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