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油门调节

楼主(2018-05-09):
各位大神,pix飞控,h4-680-15寸桨机架,自稳模式25%左右油门就起飞离地了,切定高后电机转速下降,落地,请问有什么办法把自稳起飞调到50%左右呢?有大神吗?

网友A:
        多简单 加重飞机

网友B:
在飞行数据那检查下定高模式,是不是定高,

网友C:
自稳模式没有定高功能,所以只能这样。想50%起飞,只能开定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稳模式没有定高功能,所以只能这样。想50%起飞,只能开定高模式。

有没有办法调节油门使得原本25%起飞变成50%才起飞,相当于调节后,50%处的电机输出相当于调节前25%时的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飞行数据那检查下定高模式,是不是定高,

有没有办法调节油门使得原本25%起飞变成50%才起飞,相当于调节后,50%处的电机输出相当于调节前25%时的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简单 加重飞机

这……不是一般都希望机机越轻越好吗?有没有办法调节油门使得原本25%起飞变成50%才起飞,相当于调节后,50%处的电机输出相当于调节前25%时的输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一般都希望机机越轻越好吗?有没有办法调节油门使得原本25%起飞变成50%才起飞,相当于调节后, ...

对于飞控来说25 或者50是一样的
控制系统不在乎油门多少 它只在乎要我要飞多高 飞多快 才产生多少油门信号
我也有25%能起飞的飞机 无所谓

网友:
动力过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调节油门使得原本25%起飞变成50%才起飞,相当于调节后,50%处的电机输出相当于调节前25%时的输 ...

通过调遥控器油门曲线可以做到。但是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PIX的自稳模式要的就是油门直接控制电机出力,从而带来更加直接的操控性能。你为何不选择定高或者定点模式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调节油门使得原本25%起飞变成50%才起飞,相当于调节后,50%处的电机输出相当于调节前25%时的输 ...

我没试过,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