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09):
天地飞系列7代,无法开机,是咋回事,把右边的操作杆连接线与主板断开后,指示灯power就亮了。各位大神,给我指点一下,这个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不晓得,返厂吧,天地飞售后挺好说话

这个不是我买的,是别人送给我的,已经用了很久了,所以没办法返厂!

网友:
发个图看看,这也高不清楚啊

网友B:
你吧右边的操作杆一直断开不就行了。右边有用个事7通道,还有一个不知道有什么用,如果不是7通道的事直接不连也没有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吧右边的操作杆一直断开不就行了。右边有用个事7通道,还有一个不知道有什么用,如果不是7通道的事直接不 ...

遥杆断开也是开不了机么,就是power灯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买的,是别人送给我的,已经用了很久了,所以没办法返厂!

不是自己买的也可以返厂修理,直接找售后就可以发过去修,天地飞的售后还是挺好的,而且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买的,是别人送给我的,已经用了很久了,所以没办法返厂!

可以吧,只要你有钱

网友:
天地飞售后价格非常便宜,只收工本费,不收人工费,但是维修周期时间很长。你可以加天地飞厂方QQ售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