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ix和pixhawk飞控

楼主(2018-05-09):
请教各位乐迪的minipix和pixhawk飞控在功能上和调参软件方法上有区别吗?想装台小型航拍机,minipix重量轻体积小,不知是否能像pixhawk一样稳定。是不是乐迪遥控器和minipix集成使用更方便

网友:
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厂产生

网友A:
乐迪miniPIX跟国内乞丐版的IXHAWK2.4.8类似,都是降低硬件配置的改版,娱乐玩玩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航拍机的话,建议还是naza v2,调试简单。PIX调参会让你头疼的

网友:
区别是硬件没有冗余,另外去掉了一些接口导致不能控制相机拍照 航测搞不起来。

网友:
没区别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乐迪miniPIX跟国内乞丐版的IXHAWK2.4.8类似,都是降低硬件配置的改版,娱乐玩玩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航拍机 ...

是减少,不是降低配置。去掉一些不常用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减少,不是降低配置。去掉一些不常用的功能

是减少+降低,你去看看芯片和传感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减少+降低,你去看看芯片和传感器型号。

你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