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 V3飞控

楼主(2018-05-09):
本人新买了一块omnibus v3飞控,连接接收机的时候不小心把sbus的焊点扯掉了,有什么修复的办法吗      新买的还没装机呢,

网友A:
可以找别的RX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别的RX即可

我换成了ppm

网友:
在旱上呗

网友:
用万用表试试能不能找到另一个rx

网友B:
你可以把SBUS接收机接到uart口上,或者就用ppm。固定翼来说ppm和sbus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SBUS接收机接到uart口上,或者就用ppm。固定翼来说ppm和sbus没什么区别 ...

我是玩穿越啊,现在用的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上不是好好的吗?哪里焊点掉了?

仔细看那3个焊点,sbus那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仔细看那3个焊点,sbus那一个

如果只是用PPM,可以不用管下面的那个焊盘,短接下面两个就好了,如果要接SBUS,直接让线焊到,RX6即可

网友E:
我可以收了,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用PPM,可以不用管下面的那个焊盘,短接下面两个就好了,如果要接SBUS,直接让线焊到,RX6即可

也就是左边三排最下端靠近,告近8PIN 的芯 (也就是U2)的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F:
没救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这里吗?确定没有掉

不是,这里现在只能PPM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里现在只能PPM

另一边靠近BOOT键的那个,那个RX6那个焊盘就可以了,
V3 SUBS是接到那里的,

网友G:
据说f4很娇气啊,弄得我都不敢买

网友:
还没F3好使???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里吗?确定没有掉

左边啊,那两个小焊点,下面那一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救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换成ppm接收机了,可以用就是ppm模式通道太少了,只有两个3段开关一个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收了,出吗

sbus不能用了飞线就可以了,ppm可以使用,昨天我装了一下机,ppm通道太少,你要的话,开个价吧,我看看能不能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sbus不能用了飞线就可以了,ppm可以使用,昨天我装了一下机,ppm通道太少,你要的话,开个价吧,我看看能 ...

60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一边靠近BOOT键的那个,那个RX6那个焊盘就可以了,
V3 SUBS是接到那里的,

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f4很娇气啊,弄得我都不敢买

是挺娇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收了,出吗

90包邮

网友H:
默认就是sbus,不用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默认就是sbus,不用短接

是的吗,不知道唉,要是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I:
拿去修理电视机的,给他20 叫他帮你焊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挺娇气的

据说老是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拿去修理电视机的,给他20 叫他帮你焊回去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焊上呗

额焊点掉了

网友K:
才买的ominibusF4标准版,ppm/sbus不需要短接,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才买的ominibusF4标准版,ppm/sbus不需要短接,自动识别

我的是带osd的,我用朋友的新飞控试了一下识别不了,接受机红灯闪烁

网友:
j是的,是这个